华硕(ASUS P5PE-VM)上U保护

楼主(2012-02-15):
一华硕主板(ASUS P5PE-VM)不上CPU(BGA775)时,可以正常开机,一上CPU(赛杨D331)一通电就保护,该板三相供电,上管与下管都检测过没有问题,电源IC型号:BD-8F,怀疑是电源IC有问题。由于手头没有同型号的IC,所以请各位大虾支支招。不胜感谢!!
主板实图: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这样的情况我也见过,不过还是要检查一下下管

网友:
一华硕主板(ASUS P5PE-VM)不上CPU(BGA775)时,可以正常开机,
看不懂?

网友:
在开机的保护瞬间U有没有电压呢?要是上下管都是好的,在没有电源新片的情况下我建议修下NB。。LZ可以考虑下修看看。。。

网友:
没件的活最头疼,就像医生判断出患者的病,却没药开,患者还得死,所以订件回来换上最实际

网友:
先换件儿再说吧

网友:
没见过  这毛病。 LZ有答案后分享分享哈

网友:
测一下那六个铝壳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真诚的回复!目前正在找件中,如能修好,肯定分享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