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烧焦的元件到底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2-02-15):
不知道发哪个版合适
元件上标INN9182
但是买不到 卖家说这个不是型号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平板mid上的元件

网友:
找料板上拆一个吧。小管子应该好找

网友:
可能是MOS管 双MOS管 之类的

网友:
看什么位置上拆下来的,看下面的铜箔,如果有几个脚位相连的可能是MOS管,如果8个脚都分开的可能是控制芯片

网友:
学习4楼的长知识

网友:
没有图纸比较难找,要结合板,看这个管是做什么用的,再找管来代会好点。

网友:
看看底盘啥样的  如果是有好几脚连着的就是双MOS管  直接连线就行

网友:
看看管子的引脚定义呢。下面就好弄了撒 随便找个料板!拆

网友:
找板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找图纸来查查不就知道是什么芯号了

网友:
看主板上的引脚是怎样的 说出来我们好判断呀

网友:
每个脚不连接的应该是控制用的

网友:
没有料板  没图纸  8个脚都是分开的   第四脚接地  第三脚接个电感

网友:
SCD20**  就看清楚这几个字

网友:
看线路啊   主板上有线路啊 实在不行 找料板啊

网友:
有可能是MOS管,看看板上的走线情况去判断一下是单还是双管

网友:
看看主板其他地方有没有一样的元件

网友:
楼主搞得没有。我这有一台平板及和你的故障一样。INN9182

网友:
没有   还是不知道  还给顾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