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过LOGO白屏

楼主(2012-02-15):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della1420客户说是黑屏,接机检测发现故障是过LOGO不进系统。初步怀疑是系统问题,更换系统故障依旧。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种问题刷BIOS就好了,刷BIOS故障还是依旧,最后没辙,想想系统不引导,应该与南桥有关系。重新做南桥,结果故障消失,能进系统。

                    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我开始还认为是显卡呢

网友:
谢谢分享 思维值得学习

网友:
南桥坏了也会不进系统吗?新手,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客户拿来说是不显示,说之前会花屏。我也以为是显卡,给客户报显卡。修好后跑3D一小时没一点问题。

网友:
还认为是显卡,我可能会修显卡

网友:
不引导,一般是南桥硬盘等

网友:
看来大家都快患上 显卡综合症  了,哈哈

网友A:
过LOGO后应该是有光标的闪

网友:
南桥控制硬盘。这种问题。还真是很麻烦。搞不好。连机器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LOGO后应该是有光标的闪

这常识知道的(认不到硬盘或不装硬盘就会闪光标),但没修之前,就是没光标。

网友:
是南桥空焊了,还是坏了呢

网友B:
应该做BGA的时候南桥弄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做BGA的时候南桥弄虚汗了

做什么BGA。人家的机器拿过来时候,没修过的,机都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