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BM T43本子,电池正常开机,电源待机正常3V5V正常,开机就变成0.00

楼主(2012-02-15):
RT  谁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不开机可以正常充电    待机 0.05  各电压都正常 就是一触发就变0.00

网友:
保护了,看下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toshiba芯片 13  30脚都没有1.8供电   11  12叫居然有2.8V电压

网友:
先测公共点静态对地阻值,看看哪里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1.8V内存供电,这个机器这里爱出问题,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