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420网卡不能获取到IP地址

楼主(2012-02-15):
INTEL 82566DC千兆网卡,换过网卡也是一样,手动设置IP地址根本就PING不通路由器,怀疑是网络接口的问题,因为取接口比较麻烦,但又不敢肯定,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时间赐教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你换网卡是换的独立网卡还是网卡芯片,如果是芯片,估计是接口电路问题,如果是独立网卡,那就是你网线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MAC地址是不是没有了?以前就碰到这种事情

要是手动设置IP能正常使用的话就是MAC地址没有

网友:
自动地址有试过吗

网友:
是不是多换几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没有碰到过 有谁碰到过分享下吧

网友:
没有MAC地址,不管手动还是自动,都上不了网,也获取不了IP地址,看下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设置下 全双工  半双工

网友:
楼主重装驱动和系统了吗?
上块独立网卡看看有行不!
修改一下“网路卡位址”看看。
不要一有病就上手术台!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检查一下 该网卡的工作条件,上次 碰到过一个本子,具体型号忘记了,就是因为网卡一个工作电压不出,导致的,也是朋友指点说是类似通病的,主要是电压的一个贴片滤波不良导致。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居然是重启路由就可以了,

   路由器用时间长了,分不了IP  手动填IP也ping不通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