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挡d2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5):
技嘉代工联想机器M2VLE-RH开机挡d2,测所有供电正常,USB对地正常。按压北桥开机现象不变,试刷BIOS后恢复正常。

简单故障,请轻轻拍砖。

附M2VLE-RH.ROM  BIOS  程序:

网友:
一般不过内存了 不是 桥的问题 就跟bios关系大 前提是 供电都正常

网友:
诊断卡只要跑D2,就刷BIOS,这一招屡试不爽!

网友:
技嘉  复位不跑马  刷BIOS   成功率高。

网友:
D2都是BIOS。我也试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写BIOS就行了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好多BIOS的问题,一刷就好,真的很爽

网友:
正需要此BIOS,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主了,又学了点,请问下,2R如何处理呢,也是技嘉代工的联想AM2 890的主板?

网友:
我今天下午正在修这块板子,你提醒我了,明天就去刷BIOS,也是跑 D1 D2

网友:
学习了~确实这种见到不少

网友:
又多学一样,多谢楼主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就是容易坏,,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通病 是啥~~

华硕通病》要是不坏,坏了很难修, 修好耶不稳定

网友:
BIOS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2-03-17):
谢谢楼主刷了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下来看看

网友:
技嘉    刷BIOS   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