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宽口怎样改成小口。

楼主(2012-02-15):
怀疑此机高压板有问题,手上只有宽口的,4个针,怎样改成小口,也就是2针的,有反正没有。请高手相助。

网友:
有那种大转小的线的,你弄一个接上去就行……

网友:
谢了,我看是交插用的,但我的那个4口的好像有一脚空着没用。

网友(点评):
是空一脚,和边上那个共用地线,如楼2的白线,有些下面的白线的和上面连在一起。可以从上面的白线脚分两跟地线出来。我一般用网线上的细线再焊上根主板上的插针,用的时候把四根插针插到灯管上。

网友:
直接焊上就行了,,

支持4楼的做法
分清楚高压端,直接焊到线路板上

网友:
加转接线就好了。

网友:
你焊一对 4灯就成了2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