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错,求高手

楼主(2012-02-15):
求硬盘数据恢复高手. 我表弟是做药店的.前几天做系统.突然死死,.重启后电脑卡死.有两个硬盘.拔掉500G的硬盘就可以开机.但是西数320G的主盘认不到.之后送修.500G的硬盘已经恢复.320G的硬盘认不到盘.本人没开过盘.所有恢复软件都试过了.无能为力.看图.有经验的请联系QQ:307638692

320变成了2TB

网友:
en  这个 毛病也挺   给力的  帮你顶顶  看看哪位师傅修过类似的 硬盘 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下,有能力的联系,QQ307638692

网友:
马上19:40不是要讲硬盘远程免费听课的课程了吗,呱呱视屏社区里面,进去听下课看下有没帮助啊

网友:
你还是用MHDD或者VCR软件先测一下,是不是硬盘硬件故障。

网友(点评):
是的。固件问题。MHDD扫描不到硬盘。正版的PC3000被老鼠给尿坏了。开盘没试过不敢动

网友:
只能用pc3000重刷固件喽

网友:
从图上看,容量不对了,固件肯定有问题,但是,MHDD应该是能检测到盘的,是不是MHDD版本不对。

网友(点评):
我用了几台电脑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