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15.4宽屏 指干用不了

楼主(2012-02-15):
IBM T61 15.4宽屏 指干用不了,单独用键盘可以用,,单独用触摸板可以用,,上触摸板键盘就用不了,,触摸板接口换了,,5V 电压也到了,,该怎样下手
触摸板

网友:
看是否没有驱动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 他俩冲突吧 你没查查看 他俩的 图纸啊 ? 你找个图纸 查查看 因该是 短路

网友:
换了个供电芯片
就好了

网友:
高手,我的触摸板没反应,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