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键盘在BIOS能用进系统不能用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5):
不知道是运气太差了还是怎么的。这个机器拿过来是显卡问题,大家都知道的。重做显卡后发现进系统键盘不能用。但是在BIOS下是可以用的。后来用U盘试过。发现只要到了引导界面以后,内置键鼠就再无反应。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启动菜单,PE,DOS或系统里面。键鼠失灵。但是在BIOS界面很正常。。。另外USB键鼠在系统里面是正常的。
刚开始怀疑EC虚了。。。加焊了EC和BIOS,结果不开机了。。。。。查了半天,,换了个EC就好了。故障还原。
后来刷过BIOS。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南桥OK!

网友:
这个可是一个 经验啊  值得学习   呵呵       帮你顶顶  以后 遇到了 清灰的本本 真的注意点啊

网友:
经验 换 显卡 南桥 有点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