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是怎么调节输出电压的?

楼主(2012-02-15):
这个是top223输出12v的典型电路,

我有一个5v输出的电源,跟这个图类似,

在图上没找到分压式的电压调整电路,请教这个输入电压如何调大调小?

稳压管是关键 他的稳压值取决输出电压的高低。
不好意思看错了
是改R2为可调电阻,但是不能让电阻短路
hjq
指哪个输入电压呢?220v~吗?如果是要调整输出电压高低,就把R1改成可调电阻.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图中r3的作用是什么啊?我这个电源上面的这个电阻实测是6.8k左右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而已

网友:
把VR2稳压二极管换一下

网友A:
R3和C5形成一个振荡电路,意思就是当光敏二极管导致时,电流会先经过R3给C5充电,当电容的电压充到一定程度时,MOS管就是工作,一直充电和放电,形成方波,用示波器一下就测出来了,很简单呀。

网友:
这个图有一点问题,T1初级部分哪个黑点应该在上面,不该在下面,看旁边那两个二极管就知道了。这样的话T1一工作电压就产生了,然后能过电阻加U2进行反馈控制MOS管,来改变电感上电流的方向。

网友:
VR2改为4.3V,R1适当加大

网友:
改变图中VR2的参数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了。VR2其实是个稳压管,图中电源输出12V,VR2稳压值是11V,其中光耦发光管需要1V左右的电压来点亮。
若要把此图中电压降至5V,有可能电源会不能正常工作。图中TOP224P标注C的引脚,既是输出电压调整用,又是芯片供电脚。若大幅降低电源的输出电压,可能导致TOP224P欠压保护而不能正常工作。
R3的作用暂时还没能查到资料,但绝对不会有6.8K之大,多数不会超过10欧姆。

5#和6#那位朋友明显是把TOP2XX系列IC当成是三极管或MOS了。

R3确实是只有6.8欧

网友:
该电路的分压比为100%,即采集的是整个输出电压,设想在R1下端到公共端"RTN”之间有一个Rx,Rx与R1构成常规分压电路,当Rx为无穷时即为此电路。
要想使输出为5V,可尝试将图中的"VR2”换成3.9V的稳压管。

网友:
谢谢各位啊,

不好说意思,笔误了,是说的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号难的咯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B:
首先,R3与C5没有组成振荡电路。数据表中是这样描述R3与C5的:C5 filters internal MOSFET gate drive charge current spikes on the CONTROL pin, determines the auto-restart frequency, and together with R1 and R3, compensates the control loop.中文大意是——C5滤除在CONTROL脚上的内部MOSFET栅极驱动充电电流毛刺,确定自动重启频率,与R1和R3一齐补偿控制环路。
其次,电路图没问题。T1初级的那个黑点表示同名端,该电路图拓扑(电路结构)是单端反激型的,黑点一定要这样画才对。
嗯,现在介绍开关电源基础的书很多,网上可以找到各种电子版的,多看看必有裨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和C5形成一个振荡电路,意思就是当光敏二极管导致时,电流会先经过R3给C5充电,当电容的电压充到一定程度 ...

我服了这种电路也有必要吗,R3主要就是来限制C5的充电时间,我服了,你这个应该是个充电器,或者是电源的一个小部分,问题主要出在T1的次极部分,要不然没有VOU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R3与C5没有组成振荡电路。数据表中是这样描述R3与C5的:C5 filters internal MOSFET gate drive ch ...

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可能以前没有学好吧,以前在学校老师教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可能以前没有学好吧,以前在学校老师教就是这样的,

此电路图来自官方技术文档。
另外,若阁下没有记错的话,你那个老师暴强,误人子弟的典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图来自官方技术文档。
另外,若阁下没有记错的话,你那个老师暴强,误人子弟的典范。

原文在此,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