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945 全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5):
JW-945

公司做账用!前面步骤省略  直接上诊断卡 00 复位灯常亮!肯定没复位

三步曲  习惯性上来测内存电压1.83V 总线电压1.22V CPU供电1.3V   看来全板电压基本正常!开日立1565示波器 测PCI时钟 有电压 无波形!测时钟芯片ICS 954119 周围电阻  一个都没波形!测时钟芯片 供电正常 VTTPG# 低电平 具体为什么是低电平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0110 兄弟的帖子 有详细说明!接着测晶振 还是有电压没波形!  很明显了时钟导致无复位 我这个人又个坏习惯 习惯把晶振和时钟芯片一起换 找了N块料板 终于在一块铭致的945 找到 !换完后上电 结果就算教科书上一样 复位灯 闪一下灭掉 诊断卡一路小跑 显示器点亮!

题外话 今年是第三次修到时钟芯片的故障了 时钟不容易坏 但是怎么说呢~~~~~~~有示波器真好 要是放在以前 直接报废了!不过话说回来都是同行的 30块 检修了我半小时!加上时钟芯片什么的 也就是赚个信誉!

网友:
以前时钟开启信号时高电平吧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是很少.一但坏了却不容易找到一样可以换的.

身有同感啊!我现在一点也不愿意找时钟,每次找都要翻半天儿!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