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70S7 通病

楼主(2012-02-15):
今天接了一台飞利浦 170S7液晶显示器,按按键,屏幕上提示:MONITOR CONTROLS LOCKED,
刚以为是按键坏了,报价,全换了。
还是一样,然后上网查了一下,中文意思是------控制器锁定
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买这种机的好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找了好久才找到,

在按键正常的情况下,长按OK键   10至30秒,即可解决。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0

网友(2012-03-19):
这种情况,换按键也没什么不对,案件的故障率还是比较高,换完解锁。
百度里有不等于都知道,基地好象不教E文,不懂E文跟在基地学习又有什么关系? 总之支持楼主分享经验。
很多显示器都有这个功能,都是直接按键解决的,百度里面很多的
看到那个提示还去换按键?真佩服你在基地是怎么学习的?

网友(2012-02-15):
懂一点英语就好一点。locked 锁得意思

网友:
回复冠捷售后:

有些液晶按键问题也会是这样的!

而且我测到这台机有键盘坏了,就一起全换了撒!

网友:
难怪我以前换了所有都么用 最后还是退了

网友:
这个不错,很方便,感谢分享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

网友:
按键不换吗  要是按键不坏 不会出现按键锁吧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是三星19宽的,开机按键乱跳,最后按不动了

网友:
很多机都有锁定功能的,有些长按菜单键,有些按确认键,反正就是面板上那几个键

网友A:
换东西好收钱,如果只是按了OK就交给顾客,恐怕一分钱也收不到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东西好收钱,如果只是按了OK就交给顾客,恐怕一分钱也收不到哦。

我也是出于这种想法,才把按键全换的。

网友:
留下来保存。还是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东西好收钱,如果只是按了OK就交给顾客,恐怕一分钱也收不到哦。

一般,都是吧客户打发走的,如果实在打发不走的话,那就只有换按键之类的,然后在这类弄弄,那里看看,总之就是要消磨一点时间,不然客户老JJWW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出于这种想法,才把按键全换的。

你幸亏换了,按键漏电的可能性极大,全换就对了,收费好收,不换的话假如下次还出现同样故障还是要返修.

网友:
还有这问题啊,要记住了,下次看到这种问题直接解决

网友:
呵呵..我也修过不少,觉得挺爽的.....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你不认识锁那个英文单词呀,,,这点常识都没有汗......瞎折腾一般解锁都是按住菜单开机10秒左右就解锁了

网友(2012-03-19):
这种情况 aoc  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