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二寸宽屏开机一亮一亮的,是否灯管老花?

楼主(2012-02-15):
那个有经验的告诉我,换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我已经拆开了。

网友:
Check fuse on LCD

网友:
灯光跟高压,这两个,拿到维修店里让他们帮你测下灯管,

网友:
你描述的问题让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是能显示开,还是一闪一闪的开不开,还是能显示图像发白,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同意3楼说的,先测下灯管好坏,还有高压板好坏

网友:
最后拿到维修店去修, 自己搞,小心屏啊,   你连高压, 灯管,那个坏还没检测出来。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高压或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故障描述的很不清晰,叫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不会还是拿到维修店修吧

    别瞎折腾 小心被电打到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如果有维修技术可以看看。

网友:
已经在淘宝网订购了二样,高压板和灯管,高压板13元,灯管上下二根(带灯架),22元,修复后说下体会!

网友:
装好别漏电  焊结实

网友:
漏电?呵呵!吓死人哪,液晶显示器能够有多少电呀!
我安装过高清投影机,有点拆屏的经验了,漏电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
首先说下,我的那个显示器修理好了,但问题不是大家所说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当换好灯管后,还发现了一闪一闪的问题,换了电源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那个电源老化导致了电流过小,起动不了,一闪一闪的问题,当然现在灯管换好了,色彩和亮度自然也比以前亮丽多了,还是值得一换。
以后各位记得要先检查下外挂的电源是否达到设定的电流,否则就会导致液晶屏一闪一闪的,从最前沿的查起。换个灯管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换灯管的朋友以后最好直接购置有灯架的,这样只要拆开一边的角开个口子,抽出坏的,插入新的就行了!

网友(2014-08-03):
我的hkc s988a屏也是一闪一闪有图像,由于起初改电源一体板时只是试试随便接了12v、5v、地、ON/OFF(驱动板上是DE)试了十分钟没问题。可是正接跳线用它原来的线再上焊(线是好,我估计是上焊时出问题)屏就一闪一闪有图像,这跟驱动板没问题吧,还是上焊时把什么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