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428 点不亮,电流1.5掉到0.25.

楼主(2012-02-15):
机子:三星P428集显
芯片组:PM45
故障:点不亮,插电流表开机1.5左右,突然掉到0.25,等2秒左右,又跳到0.8几。测cpu电压,1.2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其它各部分电压正常,就是CPU电压有些不稳定,机子有NEC 大电容,怀疑是和东芝那款通病问题。暂时不敢动,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怕修烂了,又修不好,不好跟客户交代。

网友:
先抢个沙发。

qq120951795 -1 严禁灌水

网友:
再抢个沙发。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91989&extra=

网友:
我也抢
抢.期待赶快搞好啊

网友:
先换个nec大电容吧。

网友:
既然这么怀疑是NEC得问题就换个再说,换这电容网上有很多方法,我用的就是暴力拆除,风险接近于零

网友:
学习了

qq120951795 -1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cmos电容问题,

网友:
我加了4个330,开机0.90,电流不乱跳了,可是就是不亮机

网友:
是CMOS电路电容问题,论坛有人发图了,自己去找下吧,具体位置在有块大胶纸下边,的电容

网友:
客户拿走了,看来我少加了2个330电容啊。悲催

网友:
直接帮电容换掉

网友:
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