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M52L-S3的主板跑C1

楼主(2012-02-15):
跑C1测了内存供电都正常,BIOS刷了还是没用,桥也从新做了还是无果,

现在真不知道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
建议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AMD的CPU也更换下试试

网友:
看负载电压 spd smbdata smbclk ref 打阻止

网友:
换下cpu试试

网友:
看看板子背面是不是烧短线啦!要不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下呢

网友:
是不是CPU座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