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跑00 ECS 661FX-M7 A主板@SIS661_A655_8100加焊CPU座子好了

楼主(2012-02-15):
开机诊断卡跑00用力按CPU散热器,可以正常开机。加焊CPU座子后正常。

网友:
呵呵,这种板子很多都是座空焊

网友:
精英的主板通病就是座子,SIS板子

网友:
问下LZ用什么加热的,BGA还是锡炉??

网友:
楼主真牛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加焊座子有什么绝招没有啊!

网友:
早就是通病了。  修多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都是座空焊

网友:
这种板CPU坐虚焊是通病,我手中有块478IDE不认估计是桥挂,闲着没有处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这个你们也 同意 分太好赚了哦

网友:
买个带灯测试座 方便 你能把 曲线发现吗 ? 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加焊座子的?

网友:
修多了通病。。

网友:
你怎么知道要加焊座的呢

网友:
想知道怎么加焊这么厉害,BGA吗?

网友:
其实一般的加旱泵式风枪就可以拉 前提是温度掌握好

网友:
这种板修的好多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像是精英的通病了都。。。。。

网友:
座子不知道怎么焊呢?

网友:
今天又学到精英主板的通病了,谢谢楼主!

网友:
CPU座不好加焊啊,越加越严重,

关键是要弄个好的风扇··装的时候不要卡得太紧了

网友:
这现象太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