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备份Y330 DDR3 ATI独显 BIOS

楼主(2012-02-15):
刚刚备份Y330 DDR3 ATI独显 BIOS
原机BIOS 保证有用

网友:
是从机器上备份的吗?
谢谢

网友:
是用什么编程器备下来的

网友:
是好的,验证过了

网友(2014-03-04):
下来试试,LZ保好了。。嘿嘿

网友:
下个试试,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谢谢了,我正需要啊

网友:
刚好遇到这种机子,谢了

网友(2014-04-07):
我也在找这个BIOS 我的机器电流跑的都正常 就是内接外接都不亮,焊了下显卡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我这个不插内存0.7 不动 ,插上内存0.8几     也不动 是不是 BIOS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的机子自动开机 电流跳到0.85A 左右  刷你的BIOS  好了

网友(2014-07-01):
换了桥,又认不到硬盘。所以下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