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重启后花屏

楼主(2012-02-15):
今有飞利浦hwc91901显示器一台插上主机显示正常,重启后花屏怀疑MCU程序坏,没有这个资料,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电容芯片加焊下!

网友:
这个是没用的

补充内容 (2012-4-18 13:26):
实在没有办法最好换驱动板了

补充内容 (2013-1-16 22:33):
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换过屏试过吗确定是屏不是显卡吗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主机显卡的问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