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无待机 求助啊

楼主(2012-02-15):
麻烦看下z61t无待机 待机芯片max1977 on3 on5 1点几V 不稳定 SHDN#也是一点几不稳定 18脚LD05 28脚BST3 都是3.几到4.5跳变  把18脚翘起有3.3V 和1.5V待机 求高手解决下看下怎么修

网友:
谁有这机子的点位图麻烦上传一分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对吗?

网友:
求解决啊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LDO线性电压这块有问题, 芯片可能保护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B:
不知怎么说  你描出来的问题好几个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么说  你描出来的问题好几个不稳定

就是啊 基本上都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没有哦 不知道怎么修了 仍在那里了 你有一样的机子嘛

网友(2014-07-24):
都不稳定那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