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50黑屏

楼主(2012-02-15):
宏基3250能开机能进系统,拿到手里的时候显了一会不显了,外接显的。拆机显卡被做过了。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修,请教各位!!

网友:
外显能用,多半显卡也没有什么问题,看一看显示器的高压板,通常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板

网友:
对了别人修过的机子,有可能是别人进行了破坏,仔细看看主板上的元件和线路,多对照图纸检查一下,通常这情况情况也很多

网友:
没有你说的那两种情况,没有高压的话仔细看屏还是能看到字的,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