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是ZH3的本子,不触发,系统3V5V正常,EC的一些条件都正常,但是连接开关的NBSWON#这个脚电压是0.4V不正常,但是我把这个脚撬开,测量还是0.4V,换了俩EC,还是0.4V,断开一切相关元件还是这样,ACIN2.85V,DNBSWON#信号是1V,NBSWON#这个信号受谁控制,是谁发出的3.3V呢,DNBSWON#受谁控制,是谁发出的3.3V呢

网友:
这一人上三点三伏的电压一般是一个上拉电压的,在图纸上应该好找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一般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开关电压3.3V附件的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 拆了就可以 遇到过好多次

网友:
没有上啦,这个NBSWON#信号是由EC直接连到开关上的

网友:
实在不行,楼主就冒险下,直接飞个3.3v给开机端子,就当验证下!别人都说这样危险,可我试过好几次了,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一下开关旁边电容漏电没有   一般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这个要对照图纸查呀
拉个3.3V看看,会不会被拉低

网友:
飞了一个3.3V,按开关还是无反应,用表笔划到开关脚表笔会响并出现—1的指数

网友:
开关的电阻 或者开关本身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把第二脚出来的线挂断一点测量,如还是0.4V。
还是查出此信号的条件吧。

网友:
打错了,是刮断

网友:
应该还是EC是坏了,按上图只要有供电,开机键就会有高电平。

网友:
开关电压,ec本身发出的,是ec坏了吧

网友:
没这个的图,不好说

网友:
上一个完整的图给大家看看,才好分析

网友:
没见过EC发出开关电压的

网友:
直接飞个3.3V电压过去看行不行

网友:
飞3.3记得接上拉电阻

网友:
0.4正常的,你查一下南桥那边看看

网友:
EC你换了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