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1213TX笔记本大小写灯闪四下

楼主(2012-02-15):
1台HP DV4-1213TX
笔记本
能开机,但不显示,大小写灯闪四下,电流有二次跳变,电流最高能到1.6A,最后电流停在1.2A左右,这时大小写灯闪四下,内存已换过了,内存是好的。不知道是CPU的问题、BIOS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请朋友们多指导指导,谢谢!!
笔记本

网友:
CPU是INTEL 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少,是不是旋转屏的那种?如果是那么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是北桥和显卡集成的,6150的

网友:
从电流看貌似是显卡

网友:
显卡不工作 (最头疼的)

网友:
这机器 我一般换N个内存插 会亮的

网友:
是什么显卡的啊 独显的可以加焊看看

网友:
上诊断卡看下码,你是BIOS

网友:
确实是显卡的问题,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这个机器,我听别人说过,这个北桥比交多,

网友:
不应该是CPU和BIOS机器开始跑了

网友:
楼主没用示波器啊,插上内存打一下AD线啊,看有没过cpu、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