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1r的本本,不完全掉电求助,能点亮,一会儿掉电,有时候进系统

楼主(2012-02-15):
待机电流0.033多,掉电后0.071,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之后又可以点亮,偶尔会出现提示cmos电池电量低的提示,已经把座子取了直接接电池上去,现在没出这提示,这是什么问题,有没什么通病,求救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应该是有电容短路,仔细看看贴片电容有没有变色,特别注意RTC电路的电容,也就是COMS电池电路

网友:
rtc电路貌似没问题,检查不出来,挺正常的,现在又不掉电了,纠结,

网友:
我最讨厌软故障

网友:
求组啊,没人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