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0笔记本,插电源开机会列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5):
接到一台东芝L300笔记本,MODE是:psrB0H-01P00F的笔记本,故障是这样的,插上电池,接上电源能开机,但是进到滚动条那里就死机了,于是用电池开机进系统,能正常进入,并且客户之前也是这样用的,只是感到不方便才来修的,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也正常,这时只要一插电源就死机,或花屏,我用维修测试用的电源也试过,也不行,再试,把电池拨掉,用外接电源也是一样进到滚动条那也死机,这本本查了很久也没有思路,求解答!

网友:
外接适配器充电正常吗?另外看看CPU有没有那个大电容,有就先干掉在说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大电容的在作怪。CPU屁股后面那个大家伙。

网友:
就是外接 适配器就死机呀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进系统 一外接就死机花屏

网友:
看看充电正常 没哦

网友:
后来。我重新装了系统,不解压驱动,按F8简装了系统,进去就OK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键盘都不能用,鼠标也不能用,这种问题跟驱动有关系吗?

网友:
不用看了NEC大电容

网友:
这个是东芝典型的CPU座子下面那个大NEC电容问题  论坛里有好多哈

网友:
NEC 电容可能性比较大、但先排除软件。

网友:
是NEC电容的问题啊,那是个失败品,呵呵!

网友:
cpu后边的电容

网友:
换内存条,查内存方面的供电。至于什么NEC大电容,我不信是这种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坏了  用6个330V的电容替换

网友:
就是NEC大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实验证明。。更换大电容后。。搞定收工!谢谢大家!

网友:
东芝的经典故障,大电容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不NEC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