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出无信号以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2-02-15):
首先灯管是好的,电容全换了,高压没有问题,开关也看了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插屏线白屏一切正常,会待机,也不自动关机,一插上屏线就不行了。求助中》》》》》》》》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有没可能屏上面的电路板有短路,造成驱动板自动保护?

网友:
查查屏上的升压电路看看。

网友:
你这个自动关机是啥意思???显示器指示灯都灭了 ? 如果不是指示灯灭 你就要看看驱动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把现象描述更详细一点呢 怎么个自动关机  是灯灭了吗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的电压是 不是正常的还有屏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都正常就是主心片坏了呀!

网友:
有肯能是驱动板坏i了

网友:
很明显屏上面的有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坏了。

网友:
求解,学习中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都被楼上的说完了,等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怀疑是驱动板?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短路不?

网友:
肯定是T-CON有smd電容短路了。

网友:
也只能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如果屏和驱动板是好的 电源也会有问题       你接上屏量电源板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具体测试下。。  用代换原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按你给的情况 是 驱动板故障。无信号 基本上都是VGA 接口跟前的 电阻坏了。。。 自动关机 一般都是按键板有问题和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说,电源带载性能不良,驱动板故障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