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G6105S单芯片金河田ATX-S380 PC电源的故障求救!

楼主(2012-02-15):
此电源故障为:不接负载绿线到地风扇转 +5V +12V +3.3V输出都正常 接上主板就开不了机!在待机下测得P.G灰线电压是:0.33V 在不接负载绿线到地风扇转时测得P.G灰线电压是:0.33V 此电压不变!显然是此电源P.G灰线电压异常!经对SG6105S 10脚外接电路的2个电阻测试是好的!又把SG6105S芯片跟好的电源对换了的确认SG6105S芯片是好的!到此维修遇阻!求维修思路!在此先谢谢!

网友:
楼主如果其他的都好只是PG不正常查以下画圈的电路

网友:
测测C3、C4两端的电压,应该差不多,都是150V左右,否则就是其中一个坏掉了,换的时候要两个一起换,同时检查R1、R2,应该坏了一个,也要换两个完全一样的上去。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灰线是POWER_GOOD信号,正常应该3.3V-5V,否则说明电源检测到自身有问题。

网友:
查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  待机5V

网友:
俺看好二楼Z417565711先生的观点,可以测一下5脚电压,其值由二极管、分压电阻、滤波电容等决定,如果该值低于0.7V则会导致PG输出为低电平。
Once the voltage of UVAC is lower than 0.7V for a period of time, such as 200usec, the PG (power good) signal will be pulled low to indicate an AC line power-down condition.
网上看到的

网友:
C7、C8的容量是否缺失了?直接换新的再试。

网友:
sg6105的好象真的不好搞,唉,光那个6105,就花了我5元/片

网友(2012-03-18):
护具 个iigi个哦哦够估计哦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