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M10开机0.13 无显

楼主(2012-02-15):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M10开机无显
单主板待机0.01  开机0.13无显 感觉电压没有出全 查3.3 5V 1.8V 1.5V都正常  无CPU及1.05V电压
查1.05V供电芯片  发现这个芯片负责二路1.5V及1.05V  1.5V输出有了 唯独1.05V无电压  看图纸好象这芯片工作条件都具备了
但1.05V输出测试无短路 单独加电烧过1.05V  也就1A这样 无元件明显发热
请各位朋友帮看一下图纸 接下去应该查哪里?

网友:
没有短路,阻值正常那么换过8234了吗》???

网友:
条件都具备了的话,PD7和PC70换了试下,不行换8024

网友:
这里表示怀疑  1.05V没有  1.5V应该不会持续有吧

网友(点评):
1.5V确实有了 1.05V就没有 按理说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了才对 但1.05V就是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