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M300 外接显,内不显

楼主(2012-02-15):
东芝M300 外接显,内不显,屏换过, 很多人说屏线,但没有,我感觉像是显卡,没有动呢,大家给点经验
显卡

网友:
有示波器就方便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再说,

网友:
楼主麻烦把显卡信号发一下,如果是英伟达的显卡基本上加焊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同意楼主:
5.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倚诚笔记本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测下屏接口信号电压。

网友:
吹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