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键盘不好用!

楼主(2012-02-15):
DELL1420键盘不好用!换过新键盘也不好用,求大大们有见过这样毛病的给个建议!维修新手

网友:
说明白故障现象,怎么个不好用?,把笔记本电池拆下来,用充电器试试,再有音量按键也会出问题

网友:
怎么个不好用?如果是时灵时不灵,这貌似跟SB有点关系……可以考虑做个BGA先……

网友:
是整个键盘不能用还是用起来串建?键盘基本的电路时接口到开机芯片,中间经过电容,测下电容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把电容拆了,拆了不正常,大概就是开机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整个键盘都不好用,没有一个键子好用的,发了个新键盘还是不好用

网友:
DELL1420键盘不好用都是多媒体排线惹的祸,就是装在触摸板上的排线,取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太这样的机器,本来机器是不能充电,用电池正常,键盘也好用,拆机发现充电芯片严重腐蚀,清洗后,开机,但是键盘按键一个都不能用了,

网友:
对呀对呀,上面有2个排线的,取掉一个试试

网友:
问题没解决,顶上去

网友:
问题解决,把多媒体先排取掉就好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