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拆解之后无法在使用了?

楼主(2012-02-15):
我无无聊聊把50G硬盘拆解了
之后安装原来了,之后就无法使用了,
bois 内面无法认不到
硬盘

网友:
老大,拆装硬盘是要无尘空间的,盘片是一个很精致的玩意儿,上面有了灰尘,读不到很正常。
还有,电路板的安装上,如果有一点点小错误,肯定是没办法被BIOS认到的。
不如你上个图看看你把硬盘拆到什么程度?

网友:
多拆几个练练,手熟了就好了

网友:
你太牛了,硬盘不能随便打开的。。。。。。。。。

网友:
直接分解啦 螺丝 都妞出来了

网友:
空气中灰尘太多

网友:
你比我还有财 我都是那得10G的坏硬盘来拆的

网友:
起码在无尘间拆才好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做了哪些操作,如果,只是打开盖子,然后,又盖上去,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容量小的盘,打开影响不大。

网友:
只开盖子的话问题不大,最少能认.头拆下来再装回的话就有可能在把头放回盘片上的时候出问题,装多几次或都几十次就会好的.用那种有坏道又修不好的盘练多下手.练这个不用无尘也问题不大.实战的话最好是无尘间.

网友:
硬盘有20G,40G,60G的,没见过50G的

网友:
呵呵,我也拆过一个笔记本的硬盘,不过是超多坏道+色块,当时拆开了上盖看到了盘片磁头等,我还用mhdd检测了一下,快进快退只见磁头来回移动。等了三天还没坏,还能认盘,就没管它了,等过了两星期在用mhdd检测时发现坏道量是开盖钱的两倍

网友:
开盘没有经验是不行的,就留着多拆几次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