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2-15):
山寨苹果本本13寸,些本本没有别人问题就是不定时黑屏(有影),测量LED灯每个都能正常亮、LED接口电压正常时是22V 0.8 0.8 0.8 0.8 0.8 0.8   不正常时是18V 0.8~~~~有时还1.5V(还带有一点短路的声音),请问是22V主供电电压被什么拉低了吗?因为是山寨本没找到图纸不知此电压是那里供过来了(升压)

网友A:
飞一个试一下

网友B:
加焊下升压IC.

网友:
LZ换过屏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升压IC.

已经换了 有块一样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一个试一下

怎么飞  这个电压是最大的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供电保险阻值有没增大 看下排线正常不,代换试下

网友:
积极不断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