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如何修好CPU

楼主(2012-02-15):
我自己用的AMD4000+昨晚坏的正用着突然黑屏了 插上检测卡跑00我当时傻了CPu坏了  倒霉。今天中午去借了个3000+一测果然是CPU坏了.刚才吃完饭没事吧坏CPU拿过来研究研究。用了N种办法才吧上盖拆下来,拆下来看了看,突然想起是不是晶体脱焊啊,于是放在刚买的BGA上做了一下温度干到280度,做完心里有点坦特不知道行不行,装到板子上没想到居然好了,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啊。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3.0

网友:
如果有钢网 我宁愿拆下来重植

网友:
这个东西 不可长期用, 拿来小测 机器 是可以的。
老掉芽的东西,有什么看的。你真的能修好它吗?保用吗?
楼主大材,,不过不相信这能用久。。
这也算修好? 去掉芯片周围的胶,灌入助焊剂,然后加焊或许能用段时间........
我有很多笔记本U,疯抢热一下就好,使用寿命不超过1天。如果这也算好了的话
早日准备好换U吧,我自己这样做了几个,都是 “短命鬼”
楼主真牛B,,居然敢上280度,,我都不敢上250度,,一般在245封顶,否则有针的那下面的会鼓包!
不是我打击你哦,我试过几块U了,用的时间不长又坏掉了。

网友:
CPU原来还可以修的……学习了。
请教楼主,什么叫“用了N种办法才吧上盖拆下来"?

网友:
脑筋真灵活啊!!!!!!!!!!!!

网友:
狠人啊,飞长狠,不过楼主估计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来干的把

网友:
拆上面的盖子直接用风枪加热 刀片就能撬下来

网友:
不取下盖子也是可以加焊好。。。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厉害
QL的CPU我都修好了几个了饼哥

网友:
维修不要省懒

网友:
不取盖子的话焊好也不耐用晶体和盖子之间的导热硅脂经过高温后会干的导热就不好了,那不就更容易坏吗。 取下盖子可以重新加硅脂

网友:
第一次听说CPU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稳定吗,希望以后说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用不久。像显卡芯片一样。只不过台式的散热会好很多。

AMD的CPU有时候和显卡们的类似,风枪吹吹就行了

网友:
听说修好的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不用听说,是真的用不久。

网友:
还会出问题的,建议楼主换新的吧

网友:
怪不得见有人收AMD的坏CPU,是不是也这样加焊呀。呵呵。什么时候自己也试试

同意楼主: 2.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用试,保证用不久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维修头脑就应该灵活一些  楼主看好你

网友:
一点用也没有的,过不了多久就会开不了。

网友:
盖子楼主用什么胶在粘上去的呢?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撬cpu盖子的方法和具体步骤吗

网友:
厉害
下次我也找个笔记本amd的CPU试试看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下最后怎么才取下来的CPU盖子吗?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我前两个月试过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第二天楼主会说:修好的U又烧坏掉了。。太T M烫了!

网友:
你也太牛了,我从没想过能修,下次试试,看怎么样11

网友:
第一次看你这样也可以修好CPU  哈哈   不错不错呀

网友:
强大的维修!

网友:
我比较赞同LZ的说法,取盖子加焊CPU;因为AMD把盖子取下来后都看得到是用硅胶了,如果不取盖子加热的话应该焊好也用不长时间,个人想可能取下盖子加热好后再重新上好硅胶比不取盖子焊好的CPU保持真真能用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网友:
我也有一块5000+的    希望楼主说说怎么拆的U盖

网友:
这个坏的几率很低的,cpu卸盖我一般都是拿美工刀对好了位置,一砸就开,不知你如何弄开的!!

网友:
学习了  CPU也可以修好

网友:
估计很快就会坏的,这种方法只能用用,因为cpu工作时温度很高的。

网友:
温度那么高CPU针没掉吗

网友:
我也修好几个了,不用拆上面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CPU的,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diy 精神好,成与不成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请问下  你CPU的盖子最后怎么搞下来的

网友:
问下 CPU盖子 粘接没有  ,还有 用的了 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下最后怎么才取下来的CPU盖子吗?

用刀片就可以取!

网友:
过几天可能还会坏的。

网友:
本来AMD的U好多不良的就是高温烘一下核心就可以用了,但是不稳定,不知道那一会就坏了。

网友:
怎么撬下来的?我撬不开。

网友:
这种用不了多久的。朋友。

网友:
拆盖,我是用酒精泡一个小时,这样里面的就软了许多,用美工刀转一圈,但不要太深,深了切坏里面的电容,

网友:
我加焊好过一个5000+第二天就坏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CPU可以这样坏,可以这样修

网友:
昨天我也做了一片。是amd ql64。以前给客户换下来的。闲来无事就上bga试了一下。没想到可以用了。

网友:
这样修好可能用不了多久,大家以后还是用INTEL为好吧

网友:
用什么方法打开盖的,学习学习

网友:
正好我也有几个坏的,拿来试下刀

网友:
楼主威武啊。刚看帖就去拿了个撬开,把板子敲坏了

网友:
我之前也加焊过,用了一个星期就又不行了,后来再加焊也不行;了

网友:
我也想试试了

网友:
CPU可以修,学习下

网友:
你的技术好呀

网友:
排容可以全部不要也没关系

网友:
AMD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
不错,支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也行

网友:
LZ有胆识,做维修就应该这样。

网友:
lz运气真好啊

网友:
感觉和显卡门的显卡开焊有相同之处,不会用的长的

网友:
CPU原来可以这么干 学习了

网友:
点亮用热机关掉再开又00了

网友:
学习了,真的好历害

网友:
人才真是无处从不在

网友:
厉害!厉害!
我也是第一次看有人“修”CPU

网友:
什么时候能做个CPU就OK了

网友:
敢于动手,总有新发现。楼主的方法很好,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转变了维修思想。有资源就是要利用,有BGM当然要试试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CPU壳体内的硅胶散热不良呢,这样CPU不就复活了。

网友:
怎样把盖子装回去??

网友:
盖子怎么取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下最后怎么才取下来的CPU盖子吗?
旁边有一圈的黑胶 用刀片走一圈 就下来了

网友:
下面的针会不会掉??

网友:
原来这么搞呀 有机会一定尝试一下

网友:
上盖怎样拆的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我以前试过不过没有加好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 温度到了200就可以 上下 温度

网友:
我也搞过几块,只是有些不稳定,这个也是碰碰运气的

网友:
楼主太佩服你了,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  这样烤好的CPU能管多久?

网友:
以前用过  现在不了  这样做CPU根本用不多久  莫把客户得罪了

网友:
不知道我的QL60可以修不?期待高手中................

网友:
280度这么高!怀疑早就烧坏了

网友:
CPU也能这样整,确实人外有个啊

网友:
希望楼主用半年看,再在贴上公播结果!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样也行,那我也去试试,我那几个CPU

网友:
只想知道,这样能使用多久,

网友:
咱这边的师傅也是不取下盖子的
加焊的

网友:
  吹过两个..感觉用不了多久

网友:
靠。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得的就是得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暂时修好了,用不了几天的
偶尔用来点点板子倒是可以的

网友:
哈哈,这个只能获得创意奖,不实用。当做我们工程师的谈资,聊聊蛮好玩的。

网友:
在我心里,CPU坏了是根本没办法修的。

网友:
AMD 工艺问题。。确实是拷一下能好。。
    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会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