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電解電容是壞了嗎

楼主(2012-02-15):
拆了電容50v 0.22uf 用指針表電阻擋10k量  紅筆接正  黑筆接負  指針約到到500歐 針不回到0位  紅筆接負  黑筆接正  指針只有微動震一震,
這些測良數字,是壞了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很负责任的说:挂了!漏电!容量貌似不够,我的表(U-201)测量0.22、100V指针超过200Ω回零。    U-201 表内10K档电池22.5V。

网友:
貌视你描述不正确不完整。估计你用的是指针表(用22.5V电池,又是10K档读数500之类描述判断),10K档不可能读出500欧,只可能是表面有500标示的地方,也就是说500X10K=5M欧。有的机械表质量不太好的话靠左边的微小变化指示并不稳定。

结论:电容有轻微漏电,这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容量足够,但不是你的表能量出来的,只有换新的来确定了。

网友:
先生所言极是!描述读数、忽略档位!!下不为例。

网友:
确定不了的时候 就换了好了

网友:
换数字的表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2015-11-11):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