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870用电池可以开用适配器开不了

楼主(2012-02-15):
接电池开关3.3V正常。不接电池外接适配器电流0.01开关无3.3请教这是不是南桥坏啊!

不会是南桥!!!!!!

网友:
不是吧。开关一般连EC。
检查下EC检测适配器的电路。找个图分析下

网友:
电池能不能充电呀,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保隔电路有问题!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还有就是擦电源的时候,是否有待机,如果有待机,注意检测适配器检测的信号。

网友:
跟SB没什么关系吧,重点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重点查保隔以及适配器插入检测

网友:
南桥不行根本开不了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