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7N60击穿,连接S极的一个电阻烧坏了,

楼主(2012-02-15):
色环是红 棕 银金  阻止很小,一时找不到配件,可以用普通的保险电阻代换吗?供电芯片是3842估计也坏了。

网友:
还是找一个换上更稳妥,,

网友:
不是红、综、银、金,是红、紫、银、金,是取样电阻,0.27欧姆。那个电阻要求比较严格,用0.33的也可以,功率一定要够。另外3842几乎肯定坏了,还有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特别注意稳压二极管等元件,要仔细检查,还要检查负载有没有短路。一定要确保所有元件都正常了再上开关管试机,保险先不上,串个25W-40W的灯泡,修电源一定不要太心急,要非常仔细的检查,不然一通电就炸,炸了就又打回原形,甚至会烧得更严重!

网友:
楼上的师傅好经验!
红绿黄……一直没背,我在一了隐蔽地儿贴了一个小表,呵呵

网友:
棕一 红二 橙三  黄四 绿五  蓝六 紫七 灰八  白九  黑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