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下这个三星R23不开机

楼主(2012-02-15):
三星 R23 ,触发 电流 直上到 0.88 ,然后就不动了。
放过点,
不插内存也一样。
于是我先换了南桥,
结果好了。
通知客户来取机,结果客户一来,机器竟然点不亮,
我一看,又是老毛病。
然后拆开来 ,
看网上听人家说 这机子 显卡容易出问题,
又加焊了显卡,
没反应...
然后又再次加焊南桥,结果还是没反应...
请各位大侠赐教啊。拜托了

补充内容 (2012-2-17 19:36):
这个机器带DEBUG 插槽的,可以飞线 诊断卡 ,诊断卡 跑码 00,返修的故障和之前可以说电流上是一模一样的,诊断卡 有复位,个人觉得不是北桥,我用 带灯测试仪 测过 CPU 和 内存槽,没有大问题,北桥也加焊过,老样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确定显卡没有问题吗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看图慢慢修了
显卡的故障多一些

网友:
好猛哦.走来就换南桥

好猛哦。就剩CPU座了,接着干!
加电无显就直接干南桥,真猛,干南桥亮了就再接着干呗

网友:
测下复位是否 正常。

网友:
其实LZ 不用用了  你把板子开关那边向上(挣上方 和 正面)  上下朝上压  是左上和右下一起 中间鼓起 两边下去那种 保证你能亮  我修了好几个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南桥和显卡都植过球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而且是ATI显卡 和A桥! 没办法解决  要是修好了 发上来  估计有可能是什么过孔不同之类的 三星喜欢这样的!

三星R23 和R25E 是一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的问题,而且显卡不好干啊,板很容易变行,掉点,三星的班都不好

网友:
按不过内存,重点查北桥工作条件及总线

网友:
看一下时序信号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开机无显示 三板斧使完了没有搞好 郁闷

网友:
是没过内存吗

网友:
哇你上来就换了南桥啦。。。呵呵

网友:
感觉有点糊涂~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一样。 不知道LZ是查到了哪个信号从南桥发出来的。 才做南桥。

既然做了南桥能亮机~  重点还是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再查显卡 和屏线上的信号。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南桥呢   有什么根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