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2-15):
给位高手: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不装HDD开机上电电流是1.18A,不知道是显卡问题呢还是BIOS问题?麻烦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哦!多谢了啊!

网友:
显卡坏的机率会很多

同意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很少

网友:
BIOS刷个试下,我刷过   刷好了

网友:
做显卡吧,我试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
Y450是广达的机器吧,看看显卡工作条件吧!这种新显卡坏的几率不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故障,电流的走向像,不过我是学徒,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是新手,那位高手指导一下咋刷BIOS?我没有软件,那位发些给我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呀

网友:
用编程器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刷BIOS的编程器你们谁有?发过来看看?顺便把Y450的图纸也发一下吧,多谢了啊!

网友:
要么BIOS  要么显卡供电小板上一个场馆坏了     显卡基本不会坏的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刷BIOS吧,这机器我遇见过好几个BIOS有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不多啊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撒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导,现在已经修好,是显卡电源小板的MOS管PQ1坏了。多谢了啊。

网友:
修机器一般先易后难

网友:
我这有台是显卡电压没有

网友:
这款机子问题很多的。碰到的都是显卡

网友:
修了几百个,显卡占了大多数。

网友:
y450 bios容易坏

网友:
好几个版本不晓得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