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开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2-02-15):
华硕笔记本开机没会(大概二分钟)就自动关机,待机电流正常,.也显示LOGO画面,快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重启,自动关机更快了,那位师傅遇到过,是什么处理的?帮忙加贴,先谢谢啦

网友:
机器型号你还要提供一下的哦 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参考啊

网友:
首先看看什么机器 散热做到位没 是不是风扇坏了不转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散热好不.在装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先看看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和散热。如是要确定是板的问题,那就不是太好修了, 看看不是进水机器, 我之前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加焊所有电感,问题解决!!!!!!!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坏了 不导热 不信你用手摸一下出风口 应该是凉风

网友:
第一没有型号
第二你没有排除基础性知识。就是散热系统
第三就可以来论坛找大伙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