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845主板不开机,请同仁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2-02-15):
                    富士通主板,自动触发,不跑码。但是有些主板可能会是自动触,正常关机即可。测量电压,发现内存电压为0V .上图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自己用笔画了一下,(凑合看一下吧)有图纸的师傅们,给我传一份,在这感谢了

   图中102和1001靠近5V这端有电压,另一端都没有电压,
       更换过这两个电阻和Q51,Q52 ,9916H, 都没有结果!还有那5个脚的IC ,431AD查不到PDF,请高手指示一下,
     先谢了!

网友:
Q52拆了 看看MOS管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q52坏。或者431坏。或9916坏。
先拆Q52,如果还是无电压。再换个场管,还是无电压就最后换431(应该不会坏)

网友:
段开后极打下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顺藤摸瓜

网友:
也有可能是5V那个电阻坏

网友:
这个故障很典型,值得一看,期待有人给个满意的答案呀!

网友:
拆Q52先呀。。。按照一般的顺序来呀。。。如果没电。。那就在拆9916呀,。,,一般9916坏的多

网友:
楼主,饼哥都指点了,你也把他说的做一遍,再出个结果给大家看啊

网友:
对啊 按饼哥的 去试啊 ,相信饼哥相信自己啊

网友:
试试饼哥的方法

网友:
看结果就行了,不用再发表意见了~~

网友:
      多谢饼哥和各位同仁的回复,431AD拿开还是没有电压(找不到这5个脚的IC 才这样), 102和1001 电阻换过了,没有效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没折了,把9916H 3.3V 整过来吧,可以开机了,测量电压2.89V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挂,听天由命了!我真查不出什么元器件会坏!!   期待高手得到更详细的分析

网友:
431AD就是431,常见的稳压器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还有你把431拿了当然没电压咯,叫你拿Q52先

网友:
    回上楼,换过Q52无果,而且我单独先后拿掉Q52,Q51和431 ,都一样没有电压过来!当然我只是把3.3V拉过来而已,其余元件没有拿掉!

网友:
431编程稳压管,它应该还有脚接MOS管输出的

网友:
折掉Q52就知道是那一边影响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