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接口动一下就花屏,有什么办法固定

楼主(2012-02-15):
   一台acer的上网本,动动屏就花屏,不知道是屏还是屏线的问题,后来用手压着屏接口就像不花,我想可能是接口不紧,有什么办法可以固定死《是LED屏接口》

网友:
固定应该解决不了问题的 把屏线拆了修或者换条吧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很简单拿A胶跟B胶加一起交AB胶!!

网友:
用双面胶死命缠!

网友:
屏线可以通过打阻和肉眼看,没有问题建议更换接插件试试(这个一般在料板上可以找到)。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接口的问题,确定准了,粘完就不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