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G31SM需手动复位跑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6):
故障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马,手动短接复位马上能跑马并且亮机,找到CPU供电芯片ISL6312资料,锁定PIN37 VRM_PWRGD,用镊子短接PC4(和PIN 37直接相连),开机,松开镊子,正常跑马。 故障很明确,就是复位不能延时造成的,好,加大电容,但是找不到太大容量合适的,容量太大的又放不进去,那就找个10UF的电容,再将上拉电阻102改成106。再次开机顺利跑马,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板子后来电容换回原来的,只是保留更改的电阻,闲跑马太慢了,反正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