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好修吗?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2-02-16):
最近要接一批工厂设备的变频器,有国产(内陆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连长啥样都不知道,可是老板说最近要接一批这样的活……

所以我想了解下。

有没有师傅接触过呢?都需要什么设备(或者方便的配套的耗材?测试备件?……)

先谢谢了。

网友:
另外,修变频器能用到电子负载吗?如果能用到那多少W的合适(W数越大越贵……)

网友:
嗯,工具也没什么,无外乎万用表、示波器。电子负载?如果修10kW的,你买得起吗?
还是买个二手电机吧。
比较难办的是修变频器的场地要有380V三相动力电,如果连这也没有,那至少也要有单相380V电源。
目前书店里已经可以买到变频器芯片级维修的书了,其中有那么两三本写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变频器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的,很多都是用的模块,不懂就无从入手

网友:
请教版主能否给书名给个介绍?我们这里工具维修书籍太少有书名我好邮寄。

网友:
《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维护(第三版)》,曾毅 王效良 吴皓 张朝平 编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咸庆信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7月第1次印刷,定价39.00元,书号ISBN 978-7-121-09224-4。
《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咸庆信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1次印刷,定价38.00元,书号ISBN 978-7-111-28319-5。
这三本很好,值得一看。

网友:
十年前,修变频器比较吃香,修理费5000以上常有的。现在,和刚开始修彩电差不多。大功率的还好搞搞,37KW以上吧。门槛不高的,一台0.75KW的电机,一个0-380调压器,加常用的维修工具。宇版介绍的三本书,经典,后面两本早有的话,估计修变频的人更多了。提醒一点,变频器内有大容量储能电容,维修要在断电并放电或加保护之后进行,安全第一。

网友:
最好有个 隔离变压器,调压器。

网友:
  还有 在 非 工频下能正确读数的万用表。或者直接用指针表吧

网友:
  还需要一 套 带T型起子,套 筒的 套 装工具。。。。。 进 口 的变频器都是特殊的螺丝。。。。

网友:
为什么老提示我发帖有非法内容?
一句 一句发才知道  “非 工频”是非法内容

网友:
说实话,变频器的维修比起应用来更简单。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社会拥有量大了,价格便宜了,维修起来也就简单了,因为有人把总结的经验写成书了,并且还有人开发出了万能变频器控制板,就和电视机、电磁炉差不多了,维修利润吗,当然大幅下滑了。
当然,这只是针对国产山寨变频器而言,高端变频器维修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当然维修这些东西,往往需要你对应用很熟悉,很多时候维修的是变频调速系统,而不仅仅是单独的变频器。
怎样维修,宇版已经把经验告诉大家了,照他的话------没错。
等你多炸几次模块后,经验有就有了!
提醒一下,模块不好买!假货横行的世界!

网友:
努力,如果修不好可以找我,我这技术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楼上,写几个维修实例吧,展示一下自己,打打广告,我还给你加分。

网友:
要有一个隔离的500V直流电源,三相电源,10KW的三相调压器。

网友:
1.搞个自耦变压器,电压可以随意调。一般就两种电压范围220或者380
2.测试电流的钳表。
3.搞个三相电机(功率看你情况选)。
4.普通维修工具。
5.正品的IGBT模块购买途径。
负载测试这东西不是小规模维修能做的。大部分看电流检测能看出来。

网友B(2012-03-20):
引用 网友A:
楼上,写几个维修实例吧,展示一下自己,打打广告,我还给你加分。

最近比较忙,忙好一陈子,我就写几个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比较忙,忙好一陈子,我就写几个出来

谢谢,等着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等着给你加分

      哈哈,现在变频器都平民化了,现在我们这里很多广东搬回来的毛织厂,大的两三百人,小的二三十人的小厂,一个变频器将单相220V转成三相驱动电机,陆陆续续有老板拿变频器过来我这里修,大多是国产驱动模块很容易脱焊,基本上只懂加焊,其他不懂。听说整台新的也不超过1K。
     咨询过一些修工业设备的朋友,说国产驱动模块就算修好,很快又会坏,心里盘算这个三相驱动比起主板的CPU供电来得相对简单一些吧?因为只是单片机发出脉冲波然后驱动模块放大去驱动电机而已。应该用示波器测得波形正常的情况下,再测三相电流的平衡,应该能够耐用吧。
     唉,知道汽车电子赚钱,苦于没有入门的机会,我看变频器维修差不多也是入不了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