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安装系统的详细操作步骤。最好上图片

楼主(2012-02-16):
我不会英语.只认得26个字母,求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安装系统的详细操作步骤。最好上图片

网友:
在本机上会装么?如果会那就差不多,不会那么我一言难尽

网友A:
和在本机上装是一样的,只不过你ghost完系统重启时要选择关机,然后取下硬盘安装到本机上,开机,进行自动安装!回答完毕!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问题百度上都有的

网友:
我只会用光驱安装系统,能说详细操作步骤吗。
ghost是什么含意啊

网友:
既然GHOST都不知道,最好找专业人士吧,否则,越弄越坏。

呵呵,对,钱是省不了的

网友:
用GHOST安装,当进度条走完后立即断电,再把硬盘装回本机,自动安装完成。

网友:
会的人多。 能教会你的人不多呀。 连GHOST 都不会。 能教会你。我也当老师去。 总比修电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在本机上装是一样的,只不过你ghost完系统重启时要选择关机,然后取下硬盘安装到本机上,开机,进行自动安 ...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还需要努力呀GHOST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3楼正解,楼主要是还不明白最好找专业的维修人员,要想自己学的话还是到百度吧,你的老师会给帮助。不要认为什么人都能干电脑维修的。楼主应该不是干电脑维修的吧。

网友:
找专业人士搞吧,GHOST都不懂,怎么装?

网友:
3楼的说的太好了,我想只要能来这里的,都看的懂的,要是还是不懂,那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先问,怎么装系统了

网友:
找个人教你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