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联想进水g430电流0.7不动了

楼主(2012-02-16):
接了一台g430进水的,清理之后触发0.3a,检测发现1.5v没有输出,同一个芯片控制的1.8v正常,更换控制芯片isl6228后1.5v正常,触发电流0.7-0.2-0.7就不动了,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怎么好的,楼主说一下啊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吧,给个思路啊,各位高手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打打内存看看

网友:
CPU电压有点低。才0.9V

网友:
有示波器不会用。真痛苦啊。。。

网友:
有内存测试板吗??

网友A:
看一下内存总线,时钟是否都正常!QQ2677458694

网友:
用阻值卡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内存总线,时钟是否都正常!QQ2677458694

有测试卡,我试试

网友B:
主要检查检查内存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检查检查内存这一块

内存ad线正常啊!

网友:
怎么好的,楼主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