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 卡LOGO 别的什么也动不了

楼主(2012-02-16):
现在手上有台T400 每次开机就卡在LOGO  不动了 上面的英文提示 是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up . 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  不知道 是哪里的 问题    有高手货修过这样问题的 帮帮忙 提个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A:
求知,变换一下硬件试试呢?或者把BIOS清零了

网友B:
慢装系统试一下     其它型号遇到过这个提示的

网友:
这个是你的系统崩溃了,让你按捺个蓝色的thinkvatage,是要你做一下系统恢复,不过系统恢复之后,你c盘会被格式化,你安装的所有软件都要重新装。具体方法是,开机按蓝色的键,然后看到有esc  f1  f11  f12 的见面按f11,剩下的就看着提示操作吧。
不过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试一下,开机按f8,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这样也许能挽救。

以上答案来自百度,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不过,我的维修思路是这样的,只要能开机的板,就先插个盘上去看能不能进PE,如果能进PE,那就扫描一下硬盘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直接就做系统……进PE还有个好处,能帮客户把C盘的东西COPY一下……

网友:
这个答案我在百度也找了 不过我的是卡在LOGO  按什么都没反应  就定在那了 要是能进PE  或能做系统 那就不是问题  现在就是卡在那不动了 我也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装系统试一下     其它型号遇到过这个提示的

卡LOGO  什么也动不了  不是能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知,变换一下硬件试试呢?或者把BIOS清零了

裸板也是一样 BIOS 也是请清过 的

网友:
根据“维修三板斧”的套路……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刷写一下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usb接口

怎么说  USB  呢

网友:
USB短路会引起挡LOGO,看看相关设备(接口)的阻值。

网友:
外设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拔掉看看

网友:
联想的一键还原很调皮

网友:
你不插硬盘看,拔掉小电池,看看能不能时BIOS里面

网友:
软件解决没有呢?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要最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  USB  呢

如楼下所说,usb短路会挡在logo,一般都是南的问题引起

网友:
看USB 接口 此机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还是没修出来啊  希望各位朋友 高手们大哥们 帮帮忙  分析一下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都遇到2个了 一直是没有解决  解决了 大家也能分享一下

网友:
感谢楼住  今天修道好了 一台   USB短路

网友:
你量一下USB接口,看一下5V是否短路?

网友:
usb 口会引起 卡LOGO

网友:
sb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