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启动项后黑屏

楼主(2012-02-16):
请各位高手们帮忙看一下,看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呢?
技嘉g31m-es2c这块主板客户说不进系统,我试了之后是在启动项过后就黑屏了,我把网卡,声卡都给拆了,是双bios的,我拆了一个,结果也还是一样。郁闷啊!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呀!小弟先谢了哦!呵呵!

网友A:
是重做系统后出现此情况,还是一直正常使用,突然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B: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C:
换个显卡试试呗,如果不行,就可能是主板或者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试试呗,如果不行,就可能是主板或者系统有问题了

就是来修主板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试试呗,如果不行,就可能是主板或者系统有问题了

就是主板问题啦!我是要问问看谁有修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一下

早换过了!

网友D:
先重写个BIOS 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重做系统后出现此情况,还是一直正常使用,突然出现这样情况?

是主板问题啦!能帮忙解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重写个BIOS 再查内存供电

bios刷过了,内存供电正常!郁闷啊!

网友:
供电正常就测PCI-E到北桥之间的总线了,这种一般只有北桥虚汗了,很多显卡就是这种,DOS下正常,一进系统就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主板问题啦!能帮忙解决不?

只能文火慢烤北桥了,没设备的话,光波炉顶上,火候要把握好,能动就OK了。切记是烤背面,烤正面糊了不关我事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能文火慢烤北桥了,没设备的话,光波炉顶上,火候要把握好,能动就OK了。切记是烤背面,烤正面糊了不关 ...

我在bga上做过北桥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没法,换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在bga上做过北桥了。还是不行啊!

桥都做过了,我还真不知道该修哪了,主要换 U 和内存,硬盘试试喽

网友F:
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你就没想过可能是 刷新频率太高造成的 ?

这种现象也很有可能,但应该开店的话,碰到这种问题都会先装系统了,所以此可能不存在

网友G:
液晶 60MHZ  CRT显示器 85MHZ

网友:
虚汗 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液晶 60MHZ  CRT显示器 85MHZ

可以肯定跟这个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都试过了,就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都做过了,我还真不知道该修哪了,主要换 U 和内存,硬盘试试喽

这些不用说都早做过了的!

网友:
主要要换哪里的呢?all?

网友H:
Averywhere, it may lost capacity

网友I:
换南桥 ,   肯定好  8fx

网友J:
这板虽然能亮,但是它的内存供电一点八伏处,也是很容易坏的。像ISL 6520这个芯片,或者是6520处给上管5V滤波的电容。虽然现在是还没有外观损伤,说不准这块电容性能下降了呢?还有就是南桥看下了,好像技嘉945的板容易坏南桥。

网友:
说两句赚点下载分

网友K:
南桥坏了,重做南桥就好了

网友:
期待解决结果 呵呵

网友:
这不是945吧

网友:
都已经说g31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南桥坏了,重做南桥就好了

啊?怎么?跟南桥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虽然能亮,但是它的内存供电一点八伏处,也是很容易坏的。像ISL 6520这个芯片,或者是6520处给上管5V滤 ...

内存供电没问题呀!你说的电容我换下看看,还有这跟南桥有关吗?这是g31的,不是9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南桥 ,   肯定好  8fx

这么肯定跟南桥有关,阁下有遇到过相同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Averywhere, it may lost capacity

哈哈!英文都打错啦!

网友K:
碰到 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南桥虚焊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碰到 过同样的故障

那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英文都打错啦!

我都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南桥做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把板上所有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仔细再打下或许你会有新发现...  我以前修到过一块板子进系统灰屏,最后查出来是 32.768 晶振有电压无波形,换晶振好了  不过那个是AMD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