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流到0.35掉电,求救,求救啊!!!

楼主(2012-02-16):
电流可以上到0.35,掉电可在触发,测得CPU无电压
追查CPU没有开启信号
测得HWPG为OV...追查HWPG
、
测试1.5V....1.8V 1.05V 1.1 显鉲0.9感觉都对啊
也试着把这些全断开了
为什么 HWPG一直都高不起来 。。。。??????
有修过这机器的兄弟给点建议了,,我花了好长时间修了~!!!!
cpu
掉电

网友:
应该换个角度考虑了 比如进水或者摔过啊

网友:
呵呵 高手出来解释下啊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CPU开启电压 没有 或许 是还缺别的大电压 因为你这CPU开启 是别的供电芯片所以的PG

网友:
找一找各个电压,看是否缺

网友:
没有 高手来指教一下吗?

网友:
显卡电压不对 正常电压时1.8 左右
CPU无供电 你查查 CPU供电芯片 引脚看看

网友:
看图HWPG来自PU5的PWGooD信号哦,估计你1.1V没有输出。你查查PU5的状态和工作条件。

网友:
好的,我觉得楼上说的也是对的吗!

网友:
hwpg是pu5,pu4供电,pu1内存供电,3v5v待机这些芯片经3V上拉出来的,都是连一起的,挨个查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不正常把HWPG拉低了

网友:
8楼错了,显卡0.9V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CPU的上管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