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C400屏幕闪一下,掉电

楼主(2012-02-16):
接一台,戴尔C400开机屏幕一闪,然后,十秒左右掉电,开机还能在开,故障依旧,外接屏幕可以显示,高压条,屏线全换过也不行,主板拆出就能亮,装上插上各线就不行,最后查出,是主板,左下角,声卡板的,两排插针,开焊导致,拿下声卡板就能亮, 装上就掉电,加焊两面插针,故障排除。

网友:
论谈里面说是高压的事,确实,用机器上的高压点外接灯管不亮,也是一闪,以为高压的事,连屏线带高压一起定了,装上一试故障依旧,心凉半截,一点点找最后终于找到故障点,虚焊也会导致掉电。而且还是声卡板,以后遇故障不急换件,一定查明故障点在。以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