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CPU?

楼主(2012-02-16):
撒的撒 地方

网友:
有人会修CPU?
神人也~~~
那直接去INTEL了

网友:
看你是坏那里了

网友:
用BGA压一下.有些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我不会去太多研究

网友:
就是CPU里面的那些很尖的东东。

网友:
针脚变形或断了?焊接技术过关就自己焊呗

网友:
补补针还可以,其他的就算了吧

网友:
咳咳 修CPU 神~~~

网友:
英特尔直接换 amd直接扔.俩原则

网友:
能修吗  没试过

网友:
这个东西? 可以修吗??

网友:
可以用BGA加焊试一下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修CPU的帖子,把上面的壳子去了,然后用BGA加焊下

网友:
很难,只能做表面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难

网友:
看看基地有没有CPU维修培训班,你一个人去报名学习下,估计以后生意思会很火

网友:
芯片级的基本都是一次性的吧,想想纳米技术。。。如果真能修,那修的代价比造一枚的价格只高不低了吧,呵呵

网友:
还没听说过

网友:
电容掉了可以焊上   ^_^

网友:
修针 可以  其他免谈